三坐标测量平面度与取点多少有多大的关系?

楼主(2008-09-16):
平面长560mm,两端宽70mm,中间宽20mm,我要测量平面度,取点多少有具体规定?因为客户反馈该平面存在扭曲的问题,客户给了我们平面度0.2-0.6之间

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理论上是指面上所有的点,你可以试试每隔5毫米打点,最主要你要根据产品的变形特征找出最高点与最低点。

楼主:
三坐标测量出来的平面度数值是所取点的平均值吗?

网友:
个人认为是极差值。还请高手斧正!

网友:
平面度的定义见图。

楼主:
5楼您的意思是指及差值?

网友:
是指在两个平行面之间的极差值。

网友(2010-05-29):
有两个原则可以参考:1最大包容原则 2 不规律测点原则

网友:
越多越准确了   看公差要求了   没有规定  自己把握就行了

网友:
越多越准确了   看公差要求了   没有规定  自己把握就行了
楼上的说的是啊

网友:
CMM测量机测量的平面度会与实际的值存在差异,理论上取点越多越能够体现实际状况

网友:
点多 好呀  越表示真实

网友:
非常同意11楼意见!!!!!!!!!

网友(2011-08-11):
平面度的评定是要符合最小条件原则的,即包含被测平面的并且距离为最小的两平行平面之间的距离。

网友:
三坐标测量出来的点数,软件运用最小二乘法将其拟合成最佳值。至于最小二乘法是怎样算的,看下书上就知道了,看懂后大概就会知道三坐标是怎样将测量点转化为数字的。个人认为可用打表来测量,扭曲的话打表就出来了。

网友(2011-12-21):
一定要把件放平,然后取点,尽量每个点之间的距离的相等的,取点越多越接近实际,的那是取多了自己觉得麻烦,一般我们都是取四个点,打出来的平面度都比较好,嘿嘿.....最主要是要把工件放平,还有力度的把握

网友:
个人认为是极差值,测量点越多,越接近真实值。

网友:
一般情况下打点完成后会有一个扫描的步骤,两者差距不大说明取点数量较合适,差值大的话可参照扫描值

网友:
点的密度大,数据越真实。自己把握

网友:
三坐标测平面度,好像是点越多越好吧
8 w! G. X* d: ^! }- O但尽量让点把面覆盖的均匀一点

网友(2013-12-11):
点越多数据越真实

网友(2016-08-17):
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