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55对应国内牌号是什么?急需

楼主(2008-09-16):
E355对应国内牌号是什么?急需

网友:
楼上的太不厚道啦

1. 国际标准化组织简介

    ISO 是 Inter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的缩写,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标准代号。 1986 年以后颁布的 ISO 钢铁标准,其牌号主要采用欧洲标准( EN )牌号系统。而 EN 牌号系统基本上是在德国 DIN 标准牌号系统基础上制定的,但有一些改进,这样更有利于交流。

    1989 年该组织又颁布了“以字母符号为基础的牌号表示方法”的技术文件,它是作为建立统一的国际钢铁牌号系统的建议,该组织也率先采用这一方法。修订前后的标准会有两种牌号出现,只要是现行的标准,均可被采用。

   2. 以力学性能为主牌号的示例

   2.1 非合金钢牌号表示方法

    非合金钢这里是指结构用非合金钢和工程用非合金钢。结构用非合金钢牌号首部为 S ,如 S235 ;工程用非合金钢牌号首部为 E ,如 E235 。数字表示屈服强度 ≥ 235Mpa ,相当于我国的 Q235 钢。过去,此类钢牌号最前面为化学元素符号 Fe, 并附有抗拉强度值,如 Fe360 (相当于 E235 ), 360 是指抗拉强度( MPa )最低值,后来有的改为屈服强度值,但其牌号仍为 Fe XXX, 选用时应注意。

    牌号尾部字母为 A、B、C、D、E是表示以上两类钢不同的质量等级,并表示不同温度下冲击吸收工(A kv )最低保证值。

 2.2 低合金高强度钢牌号表示方法

    这类钢牌号表示方法与工程用非合金钢相同,在 ISO 4950和ISO 4951两个标准中,屈服强度范围值为355—690Mpa,牌号为E355—E690。

   2.3 耐候钢牌号的表示方法

        耐候钢有时亦称耐大气腐蚀钢,牌号表示方法和工程用非合金钢基本相同,为表这类钢铁的特性,在牌号尾部加字母 W。

   3. 以化学成分为主表示钢牌号的示例说明

   3.1适用于热处理的非合金钢

    这类钢相当于我国的优质碳素结构钢。牌号字头为 C,其后数字为平均碳含量X100 2 。例如平均碳含量为0.45%的热处理非合金钢,其牌号为C45。当为优质钢和高级优质钢时,牌号尾部加字母EX或MX字样,以示区别。

   3.2 合金结构钢(含弹簧钢)牌号表示方法

    这两类钢牌号的表示方法均与德国 DIN 17006标准的表示方法相同,可在本手册中查阅DIN 标准。

    但需提出的是,这类钢产品牌号后面附加的表示热处理状态的字母,与德国的含义完全不同,现列表供参考,见表 1-14。

表 1-14附加字母及含义

附加字母
含义
附加字母
含义

TU
未经热处理
TQB
经等温淬火

TA
经软化退火处理
TQF
经形变热处理

TAC
经球化退火
TP
经沉淀硬化处理

TM
经热机械处理
TT
经回火

TN
经正火处理或控轧
TSR
经消除应力处理

TS
经固溶处理
TS
为改善冷剪切性能的处理

TQ
经淬火
H
保证淬透性的

TQA
经空气淬火
E
用于冷镦的(含冷挤压)

TQW
经水淬
TC
经冷加工的

TQO
经油淬
THC
经热 / 冷加工的

TQS
经盐淬火

   3.3 易切削钢牌号表示方法

    ISO683/9 标准按热处理的不同分为非热处理、表面硬化用和直接淬火用三大类易切削钢。按化学成分可分为硫易切削钢、硫锰易切削钢和加铅易切削钢三类,其牌号表示方法和合金结构钢相同。
   3.4 冷镦和冷挤压用钢牌号表示方法

    ISO 4954 标准中冷镦和冷挤压钢分为非热处理和热处理两大类。非热处理的冷镦和冷挤压用钢均为非合金钢,牌号前冠以字母 CC ,后面数字表示平均碳含量。

    经热处理的冷镦和冷挤压用钢包括非合金多见和合金钢,非合金钢牌号最前面冠以字母 CE ,其余部分和高级优质非合金钢牌号表示方法相同。合金钢则是牌号尾部加字母 E , E 字前面牌号表示方法和合金结构钢相同。

   3.5 不锈钢牌号表示方法

    ISO/TR 15510 : 2003 不锈钢标准中采用了与欧洲( EN )相一致的牌号表示方法,即牌号开始冠以字母 X ,随后用数字表示碳含量。 1 、 2 、 3 、 5 、 6 、 7 分别表示感谢 w(C) ≤ 0.020% 、 ≤ 0.30%、≤0.040%、≤0.070%、≤0.080%和≤0.040%—0.080%,后面按合金元素含量排出合金元素符号,最后用组合数字标出合金元素的含量。

    旧标准中曾用 Type(1、2、8、9c)等表示铁素体不锈钢牌号,Type(3、4、5、7、9a)等表示马氏体型不锈钢牌号等。

   3.6 耐热钢牌号表示方法

    ISO 4955:1994标准中有两种牌号表示方法。一种是和不锈钢相同的牌号表示方法,另一种是原有的旧牌号表示方法。

旧标准是在牌号前面标注字母 H,后面加数字顺序号,如H1-H7表示铁素体耐热钢,H10-H18表示奥氏体耐热钢等。

   3.7 非合金工具钢牌号表示方法

    非合金工具钢在我国通称为碳素工具钢。

    ISO 4957:1999标准中定名为冷作非合金工具钢,牌号表示方法与欧洲欧洲标准(EN)相一致,牌号前缀字母为C ,后缀字母为U,中间字母表示平均碳含量(以千分之几计)。

   3.8 合金工具钢牌号表示

    ISO 4957:1999标准中合金工具钢分为冷作和热作两种合金工具钢,牌号表示感谢方法与合金结构钢相同。对平均工资碳含量超过1.00%的牌号用三位数字表示,当有一种合金元素超过5%时,按高合金钢牌号表示。

   3.9 高速工具钢牌号表示方法

    牌号前缀字母为 HS,后面字母分别表示W、Mo、V、Co等元素的含量。仅含Mo的高速工具钢为两组数字,一般高速工具用三位数字表示,不含Mo的高速工具钢,其中一个数字用0表示,不含Co的高速工具钢,仍用三组数字表示。尾部加字母C的高速工具钢,表示碳含量高于同类牌号钢的碳含量。

   3.10 轴承钢牌号表示方法

    ISO 683/17:1999标准中,轴承钢分为整体淬火轴钢(相当于我国高碳铬轴承钢)、表面硬化轴钢、高频加热淬火轴承钢、不锈轴承钢和高温轴承钢五大类别。

    整体淬火轴钢牌号前部均标注三位数字 100,其后表示与合金结构相同,如100CrMo7-4。另外亦可用B1—B8表示不同成分的高碳铬轴承钢。

   3.11铸钢牌号表示方法

    (1) 普通工程用铸钢和工程与结构用高强度铸钢,采用两组数字表示牌号,它是铸钢件应满足的力学性能。前者表示屈服强度最低值,后者表示抗增强度最低值。

    牌号 200-400只规定P、S含量上限值,其他化学成分供需供双方协商确定。如为可焊接铸钢,牌号尾部加字母W。除规定C、Si、Mn、P、S含量要求外,尚规定每种残余元素含量的上限值,并其总和≤1.00%。

    (2) 自变量承压铸钢(含不锈铸钢、耐热铸钢和低温用铸钢)牌号,采用前缀字母C加数字和后缀字母组成,有的牌号后面不加后缀字母。后缀字母H表示耐热铸钢,后缀字母L表示低温用铸钢。

   3.12 铸铁牌号表示

    (1) 灰铸铁和球墨铸铁有两种牌号表示方法。一种是以力学性能值来表示,如100表示灰铸铁最低抗拉强度值(MPa),600-3两组数字分别表示球墨铸铁牌号和力学性能值。前者表示最低抗拉强度值(MPa),后者为断后伸长率最低值(%)。另一种是以布氏硬度(HB)值来表示,例如:H175表示布氏硬度平均值为175HB的灰铸铁,H300表示硬度平均值为300HB的球墨铸铁。

    (2) 可锻铸铁亦分为黑心、珠光体和白心可锻铸铁三种。用一组力学性能值表示可锻铸铁牌号,前缀字母B、P、W分别表示黑心可锻铸铁、珠光体可锻铸铁和白心可锻铸铁。例如:B35-10、P65-02和W38-12等

网友(2010-01-27):
学习了,但是E355对应的中国材料是什么呢?

网友(2011-04-11):
q345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2019-05-31):
1:客户图纸要求材质是E355+LC, 我回复了Q345,但是客户意思是这两种材质不能替代,请问还有更接近的国内牌号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