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购件清单部分(英国)

楼主(2008-09-16):
这是些外购件,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劳烦帮个忙翻译一下
B2063-0005D.U.Bush 25mm Dia × 25m LgGlacier MB2225DU
B2256-0001E.K.D Rolling Conduit TypePFR 122-B/Rad=150 O/L=1750
B2602-0001Ballscrew Brg Cartridge Unit20 Bore Flange Fitting
B2602-0002Torsionally Stiff Coupling19MM Dia H7 6Key & 16mm Dia
B2753-0001Spiral Spring Cover(Horizontal Mounting)

网友:
这东西相当专业的,学生本来没有资格凑热闹,我试着翻翻,抛砖引玉,不懂和错误请包涵
B2063-0005     D.U套  直径25mm,长25m          Glacier MB2225DU 不清楚
B2256-0001     E.K.D旋转导管                           PFR 122-B/Rad(弧度)=150 O(这是度吗?)/长度L=1750
B2602-0001     滚珠丝杆 Brg Cartridge 单位         20孔,法兰连接
B2602-0002     扭转硬联结头                直径19mm(外径?)  H7 6key应该是配合方式    直径16mm(内径?)
B2753-0001     螺旋弹簧                                  水平放置

网友:
机械英语也不过关,错误贻笑大方了。
期待大虾出现

网友:
B2753-0001 Spiral Spring Cover (Horizontal Mounting)
B2753-0001     螺旋弹簧                                  水平放置
翻译有些问题
我认为应该是
B2753-0001     螺旋弹簧盖                      水平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PFR 122-B/Rad(弧度)=150 O(这是度吗?)/长度L=1750
这个O不是度,O/L=1750
不管怎么说,还是感谢!

网友:
B2063-0005        D.U.Bush 25mm Dia × 25m Lg        Glacier MB2225DU                        D.U  衬套(或轴套)直径25mm,长25m,Clacier MB2225DU(这个应该是生产商和型号,上网可以查)以下是一些资料:

B2256-0001        E.K.D Rolling Conduit Type        PFR 122-B/Rad=150 O/L=1750
轧制导管,PFR 122-B/Rad=150(应该是半径=150),O/L不是很清楚,可能是全长的意思。
B2602-0001        Ballscrew Brg Cartridge Unit        20 Bore Flange Fitting
滚珠丝杠轴承祥套装,20孔法兰配合
B2602-0002        Torsionally Stiff Coupling        19MM Dia H7 6Key & 16mm Dia
 扭转硬连接头,以下是一些资料:http://www.rexnord.eu/fileadmin/rexnord-bsd.alt/gb/c6besch.html
http://www.rexnord.eu/fileadmin/rexnord-bsd.alt/gb/c6uebers.html
B2753-0001        Spiral Spring Cover        (Horizontal Mounting)
螺旋弹簧盖,水平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太感谢了

网友:
O/L好像是Overall Length (全长)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