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盐浴热处理与盐浴渗碳、盐浴渗氮的区别?

楼主(2008-09-16):
请教:盐浴热处理与盐浴渗碳、盐浴渗氮的区别?
公司有一款产品是SUS303的材料,需要盐浴热处理,目前在广东只找到一家在中山的日资企业能够加工。其他热处理厂表示不能加工,而且表示“SUS303的材料”不能做盐浴热处理?
所以,请教各位老师,希望能够给与指导。谢谢!

网友A:
SUS303是日本产的不锈钢,对应中国的牌号是Y1Cr18Ni9
热处理厂说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S303是日本产的不锈钢,对应中国的牌号是Y1Cr18Ni9
热处理厂说对的

但是这款SUS303的产品已经发给中山那家日本厂做了“盐浴热处理”差不多2年了!做了热处理后的产品颜色是黑亮色的。因为客户图纸上没有注明硬度,所以没有测硬度值。
如果SUS303不能做盐浴热处理,那一般对SUS303的产品是做何种热处理呢?

那么盐浴热处理和盐浴渗氮、盐浴渗碳的区别又是?

谢谢!

网友:
盐浴加热---盐浴加热较普通空气介质炉内加热速度快且质量好,脱碳及氧化损失较小;又因工件处于悬挂状态加热,热处理变形较小。

盐浴渗碳、盐浴渗氮---在盐浴中进行(加热)渗碳、渗氮的热处理工艺

SUS303发给中山那家日本厂做了“盐浴热处理”差不多2年了!
其实就是平常所说的---固溶处理

SUS303是日本产的不锈钢,对应中国的牌号是Y1Cr18Ni9
热处理
固溶处理
除应力处理
稳定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