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装配中如何保证车床主轴轴心线与尾座轴心线的同心度?

楼主(2008-09-16):
向各位高手了解一下车床在装配中如何保证车床主轴轴心线与尾座轴心线的同心度,同时是用怎样的检测手段来检测的?如果能给我车床的装配手册那就更是求之不得的事了。谢谢!

网友:
1,主轴和尾座都插上检验芯轴。
2,百分表架在溜板上,1)回转主轴测量并调整跳动至公差范围内;2)测量主轴芯轴与导轨的两个方向的平行度(勾头,抬头)至公差范围内。通过刮研主轴箱与床身的配合面达到要求。
3,测量尾座芯轴与导轨的两个方向平行度(勾头,抬头)
4,计算出两个芯轴的高度差。允许尾座高,不允许主轴高。通过刮研底座的导轨面达到要求。
5,尾座与主轴箱Z轴方向平行,但是不在一条线上,可以通过调整尾座的微调螺钉解决。

我有古老的大修手册一本。等等我拍照你给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

网友:
内部书刊,太破了。将就着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向版主敬礼!!!

网友B:
厉害,居然还有"最高指示",古董级资料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居然还有"最高指示",古董级资料了啊

此书是 北京航校20科编写的。
北京航校,69年撤校建厂,最早叫什么燃油泵厂,属原7机部,编号503厂。有一个帖子,都是军工厂代号的那个,可以查到。后来叫长空机械厂。

据此考证,这本书,至少是在69年之前出版的。书内引用的资料最晚为64年出版,因此,此书出版时间为64-69年之间。所以,已经有近40年,甚至更长一些的历史了。

当年我在大修车间实习的时候,车间主任也不是从哪个犄角旮旯找到这些书的,每人发了一本。

一直没扔。

网友:
尾座安装的工艺要求

1  将尾座安装到床身上,首先应按要求检查各项精度情况。
2  将测出的误差情况综合考虑,并通过修刮尾座底板与床身的接触面来保证精度要求。
3  对尾座顶尖与床头顶尖等高度装配精度的控制应考虑两个因素;
     1)床头随主轴工作温度的升高,将主轴抬起。
     2)尾座刮研后用压板紧固,一般要被压低0.01MM左右,因此应使其尾座顶尖高于床头顶尖在0.03MM--0.05MM        内。  在装配修整过程中,用两根直径相等的300MM检验棒检查,而最后的等高度精度必须在两顶尖一长检验棒来检验得出。

楼主:
谢谢大家给我的宝贵经验,我想再请教哈,现在车床生产厂家他们在安装时的检测这些指标的仪器都用的那一类的

网友A:
如果是普通车床,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量具。一般如下配置就可以了

百分表
框式水平仪 0.02/1000
300mm长的检验芯轴
磁力表座
检验导轨用的桥式平板。

如果是修理,当然还需要千分尺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普通车床,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量具。一般如下配置就可以了

百分表
框式水平仪 0.02/1000
300mm长的检验芯轴
磁力表座
检验导轨用的桥式平板。

如果是修理,当然还需要千分尺之类的。

非常同意,理论没有实践,很难讲清楚,等于“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