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钣金材料利用率的计算方法

楼主(2008-09-16):
如题:急求关于钣金材料利用率的计算方法,请各位有资源的高手指点小弟.谢谢!

网友:
以5MM厚钢板为例;尺寸为500*388,以标准钢板1000*6000为例计算利用率
大板面积=1000*6000=6000000
小板面积=500*388=194000
一块大板能出小板的数量=大板面积/小板面积(去掉小数取整)
实际面积=一块大板能出小板的数量(整数)*小板面积/大板面积
利用率=实际面积/大板面积
呵呵,小弟自己琢磨的理论算法,不知有用否,仅供参考!

网友(2010-10-28):
嘿嘿,我想知道4.5的钣金件用什么材料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