铆钉在焦炭炉内加热,如何用肉眼判断大致的温度---请教

楼主(2008-09-16):
请教,各位学长如何用肉眼判断大致的温度

铆钉(材质Q235)在焦炭炉内加热,如何如何用肉眼判断大致的温度 ,其表现的特征是什么呢?
谢谢了!!!

楼主:
补充

是热铆的温度控制? 我对这个不了解? 是加热到蠕变温度+50度吗???

网友:
看颜色。据说南京长江大桥好多结构就是用的热铆,我估计工人师傅就是看铆钉的加热颜色来控制温度。查查手册吧。我只记得500度左右暗红色,600度左右橙红色。700左右黄色,900度以上亮白色。(仅供参考,记不太清了)
热铆温度应该等同于锻压温度范围,即奥氏体区,但又要防止过烧。热处理教材和锻压手册上有。
刚才看了天水蓝大虾发了铆接的帖子,下载了还没看,应该很有用。在装配与维修版块。

楼主:
谢谢,我已经下载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