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P1.0 螺纹加工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16):
找遍了网部就是没找到答案,来这问问各位达人
我们厂内加工M6*P1.0 时用H2精度的丝锥加工工件,工件材质为 铝合金 A6061(钻孔底径5.0~5.05) 然后用M6*P1.0 IPII 精度(日系)塞规检测,发现总是
偏紧,个别的还要用点力才能通过,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楼主能提供日系的检具公差和你的丝锥的公差吗?
你是如何加工的?

楼主:
不知道是我说的不请楚,还是没人愿意回答 ~

楼主:
丝锥跟螺纹塞规都是市购的,不是自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提供日系的检具公差和你的丝锥的公差吗?
你是如何加工的?

工件用钻模固定,放在攻牙机上加工

螺纹塞规上标识为 “IGII      M6*P1.0     IPII"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遍了网部就是没找到答案,来这问问各位达人
我们厂内加工M6*P1.0 时用H2精度的丝锥加工工件,工件材质为 铝合金 A6061(钻孔底径5.0~5.05) 然后用M6*P1.0 IPII 精度(日系)塞规检测,发现总是
偏紧,个别的还要 ...

钻孔孔径加大一点看看

网友C:
楼主:工件是两次装夹吗,(即先批量钻孔然后再批量攻丝),如果是两次装夹可能是定位问题.(即钻孔孔的中心线与攻丝时螺纹孔中心线不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工件是两次装夹吗,(即先批量钻孔然后再批量攻丝),如果是两次装夹可能是定位问题.(即钻孔孔的中心线与攻丝时螺纹孔中心线不重合.

工件是两次装夹吗,(即先批量钻孔然后再批量攻丝),确实是二次装夹,但材质是铝合金且已钻出底孔,工件会自动导正才是,不应有“钻孔孔的中心线与攻丝时螺纹孔中心线不重合”的现象,问过公司里的老师傅,说是用 3H 的丝锥攻牙,用IP2级精度的丝锥才正确,说是跟螺纹中径有关,烦请高手指教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孔孔径加大一点看看

查了钻孔底径公差可以到5.153,可能有点关系

网友:
可能丝攻选择也有关系,我讲的情况我是亲生经历过,当时是做的电梯里的小垫块,材料是压铸铝,批量做先把孔全部钻结束,然后攻丝,问题和你一样,

网友:
应该是丝攻的问题吧,你用进口丝攻试试。

网友:
选择合适丝锥。

先检验检规中径再根据测量值选择丝锥,如果需要非标丝锥,加大的,我可以提供供应商。我们公司一直在用非标丝锥。9 ^! k2 i. d5 j
丝锥的选择不是国产进口的问题,中径是关键。不可崇洋。

网友(2008-11-07):
跟底孔径有关系吧,不同精度级别的螺孔,螺纹径不同的。

网友:
也觉得是螺孔底径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