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顺序阀进出油口接反了,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8-09-16):
RT,谢谢。望回答。

网友:
看你装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
具体情况要看原理图,一般溢流阀接反了不起溢流作用,系统压力不断升高,超过规定压力,损坏终端液压元件,顺序阀也一样,接反了不起顺序作用,只起在顺序阀前端的作用而已

网友:
溢流阀接反接反是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