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图,有些地方没有形成回路?---请教

楼主(2008-09-16):
图中虚线表示的是什么,液压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回路,我怎么看这图有些地方没有形成回路

网友:
虚线一般是控制油路或泄油路。

网友:
双泵互为回路,靠另一个泵作为驱动力驱动油缸"回位"

楼主:
液控控制阀控制的是那个阀  能不能简单的描述一下高压是如何加上的

楼主:
背压阀起什么作用 标1的那个圈 是不是没形成完整的回路   标3的阀是不是受液压控制的

网友:
楼主还是不要问了,估计你现在的水平,到设备上花上8个小时,全部想通!!!

网友:
图片小,看不清楚。

网友:
控制油路,低压泵做增压泵用

楼主:
各位大哥 别见笑 我刚接触液压 虽然我学过这门课 但确实有很多东西弄不明白 别见笑 还望有经验的大哥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