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连杆机构设计----请教

楼主(2008-09-16):
要实现的运动为:从模腔拉出产品(直线运动,行程40MM),旋转90度放下(可通过铰链4杆机构实现),各位有什么思路提供下!
初步的设计为曲柄滑块机构顶出后,由铰链4杆机构进行翻转的,但是滑块的行程比较大,达到250MM(包括其它的空间限制),不好设计。
现在有2个方向:
1、分解成2个机构的动作分别去实现,因为用的是整体转盘+分割器的组合,所以可以顶出后就转下一个工位不影响周期;
2、用高等机构或者组合机构实现,这个对于本人来说难度较大,而且没有把握;
用在产品出料工位的,大致情况是这样,请各位指教!

网友(2011-11-22):
楼主三年前提的问题不知道解决了没有,虽然无人回复,但我觉得这个机构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具体要说什么,也提不出什么建议。二楼的说你这问题都三年了,不知是真是假

网友(点评):
发表于 2008-9-16 23:43:38,这总不会是假的吧!!!!

网友:
三年前的问题啊,我觉得做个伸出机构,然后做个传动把伸出机构旋转90度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2013-05-14):
现在的取出机构都很成熟了

网友:
直线运动就用汽缸或丝杆驱动,取出时就用连杆机构了,参考一下压铸件的取出机械手

网友(2018-06-26):
请问各位大佬下载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设计软件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