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接床身的后处理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17):
要做一床身,采用焊接结构,用40厚的钢板。由于对整体刚度和稳定性有较高要求,而焊接有较大应力,所以必须采取措施。目前知道可以焊后整体去应力退火和震动去应力,采用哪种好些?应该要求到什么程度?或是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应该说焊后整体退火取出应力效果会更好,如果构件较大那么用时效震动仪也可以。
二者去除应力都有相应的工艺要求,根据材料的材质,构件的特性来确定。

网友:
学了好多啊,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