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摆线齿轮有噪音、且工作时出油口振动厉害。探讨一下?

楼主(2008-09-17):
最近修一台数控车床上的润滑油泵,车床工作时有很大的噪音。是个内摆线齿轮泵。内摆线齿轮泵的缺点:压力高时,噪音大。我重点检查了一下油路,一个很简单润滑系统回路。我直接将油管不经过车床的传动齿轮箱插回油箱,发现噪音小了一些。但还有,实在想不出别的原因。
是油路阻力大,可以前没有这种现象;泵吸油口有滤芯,润滑油黏度变化受气候的影响不大。
润滑有充足、清洁,
油泵其他工作正常。
油泵是2001年出厂的,
我想噪音应该和磨损也没有太大关系。噪音是怎样产生的呢??

网友:
有时吸入空气也可能造成很大的噪声,注意吸油与回油口的距离有关系,太近不可以

网友:
内摆线泵中内摆线轮的外圆磨损会导致摆线啮合关系发生变化,引起效率降低,啮合异常引发的噪音,楼主可以看看这些方面的原因

楼主:
好的,我看看。我想应该有这方面的原因,毕竟油泵工作那么长时间了。只是拿不出完全合理的说明。我想卖个新油泵,换上去试试。谢前辈指点。

网友:
泵吸油口有滤芯---把它拿掉,都什么年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