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草绘的椭圆怎么样才能让它旋转一个角度?----请教

楼主(2008-09-17):
最近在做一个产品时候发现ProE草绘的椭圆不能够任意旋转呀!可是在AutoCAD、Mastercam中都可以旋转,ProE草绘的椭圆怎么样才能让它旋转一个任意角度呀?那位大侠知道怎么弄,讲解一下好吗?

网友:
还一直没发现这个问题。试了一下,想用旋转来,提示椭圆只能90度整倍为数旋转。可以与Pro/E中椭圆的标注是以X和Y向值来确定椭圆大小有关。发觉只能建一个基准面或利用相应平面,来确定草绘平面的方向:(设置草绘平面时,其中的参考平面〈顶或左等的那个平面〉)。不过纯草图模块下就没办法了。 表达可能不够清楚,附图不知能否有助说明。

楼主:
谢了,意力兄,这样做我试过是可以的,可不知道在草绘下为什么不能,还期待下一个版本的ProE可以有这个功能。

网友:
草绘椭圆是没法改变角度的。可以用绘制4条二次曲线(conic art)来形成一个椭圆,定义二次曲线的曲率为0.4、与中心线夹角为90度、再定义长短轴距离即可任意角度绘制椭圆。

网友(2008-12-08):
我也是通过做一个面来解决的。

网友:
提供另外一种思路,用关系式来画,简单,易修改

网友(2010-05-11):
俺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