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金钢的热处理----请教

楼主(2008-09-17):
材料为合金钢,成品为轴(水泵用的),当时只告诉说热处理需要让成品发蓝,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网友:
发蓝是一种表面处理工艺,是指将工件置于一种碱性溶液中加热,使得工件表面生成一层大约0.02mm左右抗腐蚀有一定耐磨性的化学膜保护层。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合金钢,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水泵
用做一般水泵的轴,热处理调质就可以了
至于发蓝是一种表面处理工艺,防腐用的

网友:
将工件置于碱性溶液中加热,表面生成极薄的(0.02mm)具有一定耐腐蚀性的薄膜;
也称发黑;
发蓝溶液一为亚硝酸纳和浓苛性钠;
发蓝膜是有磁性氧化铁;
颜色有灰黑、深黑、亮蓝;
单独的发蓝膜抗腐蚀性差,经涂油涂腊或涂清漆后,抗蚀性抗摩擦性都有所改善;

网友:
发黑跟发蓝不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