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厂里的工程师出的油缸图---有图,请教

楼主(2008-09-17):
解压下来PFD格式.
刚刚接到的合同,是钢厂里的工程师出的图
可惜我英文不好,里面好多技术参数都看不明白
请各位指教
还有个小问题 O型圈挡圈怎么用?没用过

网友:
O型圈和挡圈是组合起来用,在O型圈后面加上一个挡圈,防止压力大时O型圈被挤入缝隙中,其它的不是很了解!呵呵!

楼主:
等于没说
我知道什么时候用,就是不知道怎么用
我知道它用在国标的O型圈上,比如220*5.7的O型圈
那挡圈外径也用220?内径呢?
不知道怎么放尺寸

网友:
220*5.7的O型圈配220*210*2的挡圈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你确定的O形圈的压缩量

网友:
如果你是按GB1235-76标准选用O形圈,那么配用的挡圈尺寸正如4#所说。但是,一般来说,挡圈尺寸是和O形圈的压缩量相关联的。

楼主:
怎么没人告诉我
我上传的油缸的有关信息啊!
技术要求啊

网友:
如果不知挡圈,如何做油缸?如何把其他的技术参数给你解释清楚?难

网友:
是PFD格式,可以查一查英汉液压方面的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