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请问这几个液压起升回路合理么??

楼主(2008-09-17):
这几张是液压起升回路,需要定位,请问还需要加液压锁么?谢谢赐教

网友:
最好加上,定位有时间和下滑距离限制么?

网友(2008-12-03):
你是起生回路,那么应该有一定的负载,所以应该加锁紧回路!

网友:
前两张图使用了平衡阀,对于单缸垂直负载不需要在加液控单向阀,关于平衡阀使用见附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不是平衡阀,是溢流阀来的。你的附件很好啊!很详细。其中还提到此阀起到防止爆管后防止坠落的作用。但是我觉得就算普通的液控单向阀也可以的。不必搞得想力士乐那么复杂。

网友:
请问5# 海德福液压15-2不是平衡阀,难道是防暴阀。请明白的人告知到底是什么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