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画图----请教

楼主(2008-09-17):
在中三维画图
,由实体分解成面域是可以的,但能不能由面域转化成实体呢?

网友:
你指的是什么三维软件啊?我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用三维CAD可以把实体分解成线和面,但是再将线和面用求交命令变成实体却是不可以了,学习关注中。。。。。。。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注意到过,有待市场开发,期待中

网友:
想绘制三维实体还是用三维软件好,毕竟cad不是其所长,打印出来的效果不是很好。

楼主:
我用的是AUTOCAD啊,有时一个较复杂的实体,在一个尺寸上伸长或缩短,没办法,只好重画一遍,光靠实体编辑命令解决不了,
有没有高手啊?

楼主:
怎么高手都没空吗?

网友:
!!

不能!!!!建议你用pro e3.0

网友(2008-10-17):
要三维图用CAD,很没必要,简单的搞一下,

楼主:
我从92年开始学CAD,一直用的AUTOCAD,现在因记忆力衰退,再自学新软件,好吃力.

网友:
关键是用三维CAD画立体件的通用性好,虽说画的时候较复杂步骤繁琐点,但是在任意一台学机械的同行中(只要装了CAD)就能打开,如果UG或是其他三维软件,虽说画图方便很多,但是不是安装4,5个G的程序非常麻烦,不是谁都能安的,所以画图容易看图难啊。。。。。。。。。简单的立体用CAD不错,但是复杂了真是让人汗颜啊。。。。。

网友(2009-04-10):
SW占的空间不很大,对计算机的配置要求也不算高。+ V& a, ?! z+ @+ ?# Y
对画立体,真的很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