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片材料及热处理工艺问题

楼主(2008-09-17):
最近因为要用到矽胶垫,并需将3.5mm厚的矽胶垫切割成内方孔形状,小弟自己想做一副刀片(共需4片,具体尺寸请见附件),请问各位什么材料比较合适,热处理工艺应该如何安排?请各位不吝赐教,同时也请各位指正这样的刀片设计是否合理!谢谢!

网友:
兄弟:刀一般设计成单斜面,而不是你图中的双斜面,这样一是强度比较好,二是好磨.

网友:
热处理一般是要zan火,要有一定硬度,切矽胶垫,我估计HRC60足够.

网友:
7mm宽4mm的孔,淬火后裂开的可能性比较大。
设计为双刃,会冲出翻边,建议单刃。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两位朋友!现我已将刃口改为单刃口。对于刃口,一般是怎么加工出来的?磨可以吗?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指点!现我已将刃口改为单刃口。对于刃口,一般是怎么加工出来的?磨可以吗?

网友:
工具磨或外圆磨均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两位朋友!现我已将刃口改为单刃口。对于刃口,一般是怎么加工出来的?磨可以吗?

通常都是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