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英国图纸,我有话说

楼主(2008-09-17):
最近一直在研究一套英国数控机床的图纸。
    对于老外的图纸,有点看法。
    首先,这套图纸中最老的是1991年的,最后被修改的也是2005年的。
图纸上面,2000年以前的修改都是手工的。但不可否认,老外他们作图的字都很工整。
    其次,我不知道我国什么时候才有了形位公差符号(最开始大家作图形位公差都是用文字表示的),但是在老外的图纸上面我没见到符号,所有形位公差都是用文字描述的。
     最让我匪夷所思的是,图纸的图框中都写了一些技术要求,每个部件部分的要求都相同。例如:
所有未注公差0.25mm,但是国内的未注公差都是有标准的,例,不同长度的零件的公差不同,如果长度太长公差肯定达不到0.25mm。

能听听大家的见解么?

网友:
英美的许多图纸都这样,按各自公司的标准画图,写一大堆文字说明,他们时间比较松,所以图都画得比较细致,品着咖啡,慢慢捉摸,再和女秘书逗几句,心态比我们好,画图的速度是中国人的大约1/3,但效益比我们高许多倍,
英美系的设计连贯性非常好,100年前的东西现在都保存,130年前的大桥图纸非常完整,你可以重新核算安全系数,

德系是标准优先,一板一眼,最后,德标成了世界标准,二战以后,苏联学德国,有些非常像,

但有一点我们和英美的是一样的,那就是计算机在寿命年限内的工业产值是相同的,比如一台4000元的画图计算机,三年一个使用周期,其工业产值和美国是一样的,只是画图的人收益少些,有趣吧,

网友:
领教了。为什么非要把英国和美国拉在一起讲呢?我觉得英国和美国的工业体系根本不一样。

网友:
我也觉得老外都很喜欢用文字,难道老外没有国标,其实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工人不需要懂那么多标准

网友:
英美体系非常像,首先都用英制,其材料体系也非常类似,公差范围也比较类似。

老外喜欢用文字,是因为早年设计和制造是一体化的,英美的大设计单位和制造单位早年就是一家,

德国和苏联推行标准化是由于二战的需要,需用批量化生产,而单一的设计单位又无力承担全部任务,而美国不是这样,其任意的一个飞机制造厂都可以单独设计和制造战机,都可以单独对抗世界。

另一个问题是出于保密的需要,德国和苏联是采用分拆的方式保密,美英是采用整合式保密,图上全是文字,尺寸偏差在制造厂,而制造厂不可能受到袭击,

历史的问题,非常复杂。建议几位大虾找美国公司干几年,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国标GB5237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一头雾水,处处疑问。以为自己智商不够。后来接触到欧标,结果一目了然,非常好理解。不知道国内的有些标准是怎么制定的,非要弄的复杂,让任何人都看不懂的程度。在一些尖端技术上还要以国外的标准为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GB5237是铝合金建筑型材标准,
英国的标准是BS开头的,
哎,虽然这些标准把一些材料都归类了,但查起来就头疼了。
就BS或EN的标准我查半天都没结果。

网友(2008-12-01):
其实标准也是根据经验定出来的,自我觉得有时候按标准没什么太大意义,比如说公差标到微米级,一般的加工是很难达到的,检验也是难题,说有那么多钱去买昂贵的加工与检测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