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是什么螺纹,各部分的尺寸是多少?

楼主(2008-09-17):
请问G1"是什么螺纹,各部分的尺寸是多少?

网友:
非密封管螺纹,牙形角55度,其他的自己查资料去

网友:
1英寸的管螺纹

网友:
G1’X11
D=33.249
D1=31.770
d=30.291

网友A:
你所指的是圆柱管螺纹,牙型角是60度,每英寸11牙,螺距2.309,牙型高1.479,螺纹长度28,螺纹大径33.249,中径31.77,最大小径30.291.

楼主:
谢楼上的几位朋友,根据你们的资料的以经做好此零件

网友(2016-01-08):
引用 网友A:
你所指的是圆柱管螺纹,牙型角是60度,每英寸11牙,螺距2.309,牙型高1.479,螺纹长度28,螺纹大径33.249,中径31. ...

是55度的,螺距p2.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