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瓶抽真空,用什么真空泵较好?---请教

楼主(2008-09-17):
请教各前辈,气瓶抽真空,用什么型号的真空泵较好?气瓶是灌装液化石油气的,C3、C5等。气瓶定期检测后用户要求需抽真空。敬请行家指教,在下先谢了!

网友:
瓶内真空度一般抽到0.08Mpa左右,此时钢瓶内已达到足够的安全度。) {( i- V# t; R* k
至于用什么型号的泵,这就要看你是单瓶装还是一组装了,只要满足其真空度就行了。

楼主:
谢谢2楼.准备是4 只钢瓶为一组,总内容积200L,去除装夹时间在1分钟内能抽到规定值(0.08MPa不够,要在10KPa以下  ),请教具体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