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挖掘机大臂轴瓦润滑问题---如图,请教

楼主(2008-09-17):
我单位一台日立zaxis240挖掘机大臂与底座连接处的轴瓦注油孔堵死,修理工说必须把轴和大臂卸下来修理,请教还有没有别的方法能恢复此注油点,请看图

网友:
被什么东西堵塞了?看看能不能通透,如果是油泥的话配合汽油使用把油泥泡软掏出来

网友(2009-01-16):
换个优质油杯,用加油机注新油把油污挤出,打不动的时候就开机升降几次大臂,再试,应该能行,看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楼上两位说的都有道理,可以试一下,但是可能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2010-02-09):
在黄油嘴上方5-10厘米钻个孔,攻一下丝。上个新黄油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