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泉水生产线输送带plc报警有那些可能原因---请教

楼主(2008-09-17):
sig矿泉水生产线输送带plc报警有那些可能原因? 怎么处理?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 知道的说下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想知道报警是什么原因,你至少要知道PLC的报警是为了什么工艺的异常状态而设置的。比如液位报警,温度报警,碰撞,等等。PLC设置了女人靠近报警也是有可能的啊?

网友:
好的系统应该在荧屏上有显示是那里故障的。

网友(2012-03-17):
输送带plc报警,看看是不是电机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