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30W卧式万能铣床的维修---请教

楼主(2008-09-17):
X6130W卧式万能铣床快速不会了,把离合器里的线圈也更新过了,还是不能快速,还有只要机床的照明灯开着,离合器里的电压从原本的24伏降到18伏,这台铣床快速不会的愿意是在电还是机械上,我找不到原因,速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
是电器部分故障,你传一张机床电路图上来,我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说明电磁离合器的线路里边有一处没有接好,也就是电工常说的串电了,就是因电磁离合器的电路没有接通或是接通不良,使得电流从不该通过的另一电器回路通过,由于与这一电路的用电器形成分压,造成电压变低。一般检查着重检查接零回路。

楼主:
谢谢杨师傅,我现在暂时没有电器线路图,我也怀疑是电器故障

楼主:
谢谢黄包车师傅,明天我叫电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