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DWG转PDF问题?

楼主(2008-09-17):
各位大侠: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很久了,希望能得到您们的帮忙得以解答,先谢谢了。
我的CAD2008,有自带的打印PDF功能,我的打印格式
monochrome.etb,如图1,我打印出来的效果如图2,但是我同事打印出来的如图3,图3明显比图2清楚,我和同事对同一张图纸,相同的设置,为什么打印PDF出来的效果有如此区别,望赐教。
另外,我的电脑有时候也可以打印出好的效果,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网友A:
怎么去掉dwg文件转换成pdf格式文件上那个印?
Acme CAD Converter这个软件转换的,因为没有注册,就老是有个DemoCADConverter这几个字在上面。我打印出来就非常明显。
有什么解决办法?
因为有时候给客户看图纸,不想给他CAD的,所以想用这个转换成.PDF格式,呵呵
可上面的水印字总在,实在烦人,特请高手指点一二,我用的是下载版本的Acme CAD Converter7.89版。
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page size和 quality选项

检查一下page size和 quality选项

网友:
我的问题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楼主:
没有权限下载啊,能发份到我的mail吗?zhao.emily@163.com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解决办法不是没有,你可以采用PS进行编辑,不过用我的小软件就不会出现你这种问题了

网友:
现在才了解了CAD的一些其它功能,
以前还从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去掉dwg文件转换成pdf格式文件上那个印?
Acme CAD Converter这个软件转换的,因为没有注册,就老是有个DemoCADConverter这几个字在上面。我打印出来就非常明显。
有什么解决办法?
因为有时候给客户看图纸, ...
不想给CAD图纸就输出为位图呀。还嫌文件大就再把位图转换成JPG格式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9343&extra=page%3D1&frombbs=1 别忘了顶一下哦
想要顶你不容易呀。没有权限

网友:
晕,这个还不知呀,你朋友的CAD对线径有设定呀,设的大点

网友C(2019-08-08):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同求解答,怎样去水印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9343&extra=page%3D1&frombbs=1 别忘了顶一下哦

链接已经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同求解答,怎样去水印

同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