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K4508---加工中心主轴轴承,如何装配?

楼主(2008-09-18):
我部有很多台BROTHER钻削加工中心,最近拆了一次主轴,它的主轴用的是NSK的4508的轴承,一共四套,该轴承是角接轴承。但我们在拆卸时,容易把轴承拆散,而且拆后不知道该怎么装配。
请教高手,该轴承该怎么装配?

谢谢!

网友:
1,找出每支轴承的预压调整量.决定预压等级(轻,中,重).
2,装配方式采用背靠背方式,这样有利于轴承径向负荷的担升.
3,通过调整内外间隔套的高度差来调整预压量.
建议找专业人员安装.这个东东要想装好是很需要经验的.很多细节的地方需要做好.

网友:
需要预紧的轴承,应该查找资料或者咨询厂家,搞清楚技术要求,然后按照要求施工。

主轴这么重要的东西,不要大意了。

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在没有正确安装的把握的情况下,一般都不会去轻易拆开的。

网友:
既然已经拆开了,装配时可以考虑热装,因为冷装要冷却主轴,一是不好操作,主轴太大,二是主轴的价值要高于轴承,可以减小风险。轴承的加热一定要控制好温升速度和最高温度。别把轴承送上西天。如果说明书上有调整要求那最好了。如果没有,请咨询厂家。
环境要求:尽可能在无尘或少尘环境安装,不要使内外圈有相对旋转,
装配完后全面清洗过滤油系统。

网友A:
数控机床机械结构部分的维修装配与普通机床有很多共同之处,可以参照机修手册进行。
主轴轴承装配的目的是旋转精度高,要求使用寿命长,运转刚度好,温升稳定。
1 装配工作要仔细,方法得当
     1)安装前应把轴承和有关零部件清洗干净。易用煤油和汽油清洗。严禁用压缩空气吹,其中有杂质和水分。
     2)装配前,应测量轴承,轴颈,孔座的配合尺寸,几何精度以及轴承的旋转精度,以便选配和定向装配。
     3)装配时,要保持环境和工具的情洁。精度要求很高时装配应在防尘,恒温的场所进行。
     4)所用的润滑油或润滑脂要清洁,用量要适当。
     5)精密部件的装配宜采用温差法或压入法,不能直接敲击轴承。
     6)轴承端面与轴肩端面或支承面要贴合良好,不得有间隙,
     7)在装配后用手转动轴承或轴承座时,应转动均匀,灵活。
     8)试运转前必须充分润滑。试运转时如果有噪声必须立即停车排除。然后持续运转,监测温升是否符合要求。如果异常,应调整间隙,改善润滑。
2 对旋转精度要求很高的主轴,采用定向装配,可以提高主轴的旋转精度。
3 保持合理的轴承游隙,对主轴部件的工作性能和寿命有重要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控机床机械结构部分的维修装配与普通机床有很多共同之处,可以参照机修手册进行。
主轴轴承装配的目的是旋转精度高,要求使用寿命长,运转刚度好,温升稳定。
1 装配工作要仔细,方法得当
     1)安装前应把 ...

比较全面,顶一下。

网友:
主轴前支承为三个高精度的角接触球轴承,后支承为一对角接触球轴承,满足主轴高转速和承受较大轴向载荷的要求。
主轴精度检验单位:mm
序号检验项目允差
1内锥孔径向跳动0.005
2外径径向跳动0.01
3心棒根部径向跳动0.005
4主轴端面跳动0.005
5心棒300mm处径向跳动0.012
6后部外圆径向跳动0.01
7安装基面端面跳动0.01
8L0.05

网友:
谈了这些,主轴的装配是一个细心的活,一定要按照装配工艺要求去做。加工精度主要受主轴的径向和轴向的静态和动态刚性及热性能的影响。主轴的径向和轴向运转精度取决于滚动轴承的精度,也取决于轴轴承座和床身等相配的零部件精度。

网友(2009-11-26):
学习了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找专业人员安装

网友:
不懂打我电话,我告诉你13958101400

网友(2009-12-29):
主轴轴承的安装配合和承受的载荷有关系,可根据设备的使用情况来选择轴承的配对方式
公司主导产品:INA印刷机轴承{F-XXXXXX}系

列,INA进口轴承,INA直线导轨RUE/KUVE/KUSE,滑块RUS系列,丝杠支撑

ZKLF/ZKLN/ZARF/ZARN系列2344/2347系列。滚针HK/HF/HFL/NKI/NKIS系列。YRT

转盘轴承。SKF进口轴承,NN/NNU系列,精密主轴轴承。FAG进口轴承,高速陶瓷

轴承,HCB7/HC7/HCS7/HS7/HSS7精密主轴轴承B70/B72/B719/B718系列NN/NNU系

列。兼营TIMKEN进口轴承、NSK 进口轴承,BNR/BAR/BTR/BER主轴系列,TAC系列

【17TAC/20TAC/30TAC】70、79、72角接触主轴系列
上海广涛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