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块(集成块)完工后的清理,怎么处理,铁屑残留怎么消除?

楼主(2008-09-18):
液压阀块(集成块)完工后的清理,怎么处理,铁屑残留怎么消除?
是否有集成块冲洗装置?谁有设计或说明?
谢谢!

网友:
可用超声波清洗

网友:
有专用的小型超声波清洗机,可以瞒住要求。铁屑不深可以粗洗后,用压缩空气吹。我们基本上是这样做的。但清洗液用航空汽油。也可用水质清洗液。但效果差一些

网友:
我们以前公司有一个密封的玻璃柜,像做基因试验的那样两只手臂伸进去操作,里面有一个喷油枪用来清洗阀块上的杂质,然后在用超声波,很干净的

网友:
有一位朋友和我说先用高压气体吹,再用小型循环冲洗

网友:
用最原始的方法解决,煤油冲洗,高压气吹 ,方法多了 都能用

网友:
用于铁素体钢材,有色金属或者铝的零件。这个方法简便,不需要专业人员操作。可以对构造非常复杂的工件(例如:内角孔)或者容易受损的零件或者易弯曲的零件去除毛刺而不损坏工件,以得到更精密的工件。跟传统的去毛刺方法相比更容易,更省钱 ,更省力工件质量质量大大改善。
    除毛刺是指去除工件表面极细小的显微金属颗粒,这些颗粒被称为毛刺。它们是在切割、磨削、铣削及其他类似的切屑加工过程中形成的。为提高质量和使用寿命,有必要去除所有金属精密件上的毛刺。工件表面、锐角和棱边必须达到极高的金属洁净度,必要时还应适用于非电镀和电镀金属。除毛刺的传统工艺为机械工艺,如磨削、抛光及其他具有不同自动化程度的工艺。被处理工件的质量经常得不到保证;生产成本和人员费用非常高。使用化学除毛刺工艺后,工件将全自动依次浸泡在多个容器中,其中一个浸泡容器中含有CULLYGRATÒ溶液。通过简单的浸泡处理将能去除所有毛刺,使工件表面光滑平整,棱角圆滑,为用户带来前所未有的高质量。用CULLYGRATÒ进行化学除毛刺不仅环保而且能节约大量的生产和人员费用。

网友:
CULLYGRATÒ溶夜是啥玩意?不知道论坛的老师们知道吗?

网友:
对啊,不知道CULLYGRATÒ溶夜是什么 东西。知道的讲下吧

网友(2008-12-30):
‘源’自德国化学去毛刺办法,还没有使用过。有需要者可以到其网站上联系,如下
http://www.cullygrat.com.cn
http://www.cullygrat.cn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煤油冲洗,再吹高压气

网友:
先用气动工具磨头打磨每一个孔的交叉处,选择不同的磨头可以清除不同孔径的毛刺,最好用煤油清洗,

网友(2010-07-31):
济南内孔去毛刺机一次性完成精密零件表面及内孔去毛刺,不影响工件精密度。适合于阀块、缸盖、进气歧管、液压阀体等各种复杂零件。

网友:
不要搞复杂,两步:压缩空气吹;圆矬矬。

根据我多年来的经验,不用圆矬矬,那是不行的,必有铁屑残留,一些铁屑处半连接状态,吹是吹不出来的。

当然圆矬要加长,变细。

网友:
用气动圆锉打磨,再用超声波洗

网友:
我见过的系统是用冲洗站冲洗,去除灰尘的。

网友(2011-04-15):
学习了  O(∩_∩)O哈哈~  谢谢了

网友:
恩 不错的方法 学习了

网友:
一般用清洗剂,,,,,,,,

网友:
没有条件的话就用压缩空气吹,用煤油洗吧。

网友:
用油清洗,然后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