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M测量机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18):
一个阀体,理论上两个平面相对于中心孔对称而且垂直,要检验中心孔圆心到两个侧面之间的距离。请教:(1)我用三坐标在两个平面上分别取点,而显示出来的是两个平面度为0.001的斜面,请问显示是斜面影响测量结果吗?
随便请教是不是测量工件,都要设定基准面,基准轴,原点。还是根据实际情况,定其中一个基准就行

楼主:
在线等老师傅赐教

网友:
1.我是用三豐的cmm,面與點是取最短距離。
2.基準面與基準軸一定要設,原點根據狀況,可設可不設。

网友:
1)显示出来的是两个平面度为0.001的斜面,请问显示是斜面影响测量结果吗

    影响肯定是影响的,但要看影响多少,如果很小话,就可以忽略的,你现在的情况就是忽略的,毕竟1谬的平面还是精度很高的

2)随便请教是不是测量工件,都要设定基准面,基准轴,原点。还是根据实际情况,定其中一个基准就行

   要看影响不影响结果
   举例测量一个圆的直径,那就只需要建立基准面就可以了,因为圆的直径只和投影面有关系

楼主:
谢谢,吟啸徐行,改天请你喝酒,苏州张家港

网友:
好的啊,反正又不远!张家港因私去过几次,欢迎你到无锡或上海

楼主:
老大顺便问下,CMM测量机为什么在一次测量过程中,测量的值开始是正确的,过一段时间测量出来的值就不正确,相差60-80丝,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单纯的求圆心到平面的距离,不需要搞什么基准吧,直接测量就出来了,有的时候算三维:例:线与线,面与面!有的点到点就OK了,属二维!

网友:
回7#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要你要建立基准 还要看你用的是什么 测量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