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图放大,而标注尺寸不变?---请教

楼主(2008-09-18):
各位大侠:
因为零件很小,所以CAD图按1:1画好后显得很小。请问如何把图放大,而标注尺寸不变。

网友:
先设定好比例即可

网友:
更改标注样式的比例因子~~如果有多个标注样式,就看看建立他们时的基础样式是哪个,图形放大后修改比例为0.5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能用布局(图纸空间)出图,就没有必要去更改比例因子,用布局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任何比例.

网友:
介绍一个在模型窗口的处理方法,供你参考。
1、图样按1:1比例画好后,插入所需的标准图框。可以在CAD模板文件夹中去找,也可事先自制成各种标准图框存在一个专门文件夹中供选用。2、如要放大图样比例,,则将图框按要放大的比例缩小。如要缩小图样比例,则将图框按要缩小的比例放大。如:要放大图样比例是2:1,则将图框缩小0.5;要缩小图样比例是1:5,则将图框放大5倍。3、剩下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不管是放大还是缩小的图,打成图样时都要使字高和箭头尺寸维持和1:1图样一致。方法是在“标注式样/调整”中按图框缩放的比例进行调整。如上述中放大图样比例是2:1,图框缩小0.5的,则将调整栏中的默认值“1”改为“0.5”;缩小图样比例是1:5,图框放大5倍的,则将“调整”栏中的默认值“1”改为“5”,一切就OK了。
还有一点要提醒,对放大、缩小图样的大局标注调整在“标注式样”中改。对图纸中局部放大图形的标注的调整则只能在“对象特性”中调整。因为“标注式样”是针对窗口全局的,“对象特性”才是针对单个对象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需要打印的吧?
我在A4纸打印小零件通常是:
按1:1画好图纸,1:1标注
然后取一个A4图框(297*210)缩小到合适的大小
打印出来之后,A4图框缩小的比例就是零件放大的比例的倒数

网友:
一般都是按照1:1绘图,
需要放大时在放大,然后改变标注尺寸的比例因子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我一直这样做  也挺方便的

网友:
看来好多人还是习惯在模型空间里出图呀!在布局里内出图不是方便很多吗

网友:
要好好学学布局里出图阿

网友:
用SC命令放大原图.8 v: b- z  p' Z" m) X
用DIMLFAC命令改变标注比例。

网友:
呵呵 直接在属性的文字下拉框中打入相应尺寸,不管是放大还是缩小都不会变啊。尺寸少还好,多了还是设置比例的,效率快点

网友(2008-10-20):
在标注项,将标注样式选项中将主单位比例改为放大倍数的倒数即可.

网友A:
我个人观点认为,应该用1:1的尺寸绘图,需要用到比例的时候可以缩放图框这种方式要比修改标注选项里的比例因子要好的多的,当然在一副图中有需要局部放大的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选中所用线后,运行x命令,再运行sc命令

网友:
把图形和标注做成块文件,然后再运行SC命令

网友:
跟4楼一样,创建新布局出图,在布局里设置图形比例。

网友:
布局里出图方便

我们习惯在模型窗口处理,而布局是一个很有用又方便的窗口,大小可以任意调节。只要用过你就会体会到好处的。

网友:
只要在标注样式中设定好比例因子就可以了!

网友(2008-11-27):
先把图放大到适中大小再标注尺寸

网友(2009-01-14):
我作图的时候是先按1:1画好图然后标注,标注完成后就放大,尺寸不会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观点认为,应该用1:1的尺寸绘图,需要用到比例的时候可以缩放图框这种方式要比修改标注选项里的比例因子要好的多的,当然在一副图中有需要局部放大的就另当别论了。

想请教一下“局部放大的”通常是怎么做比较好啊??
我是新手,通常这样的我是设成块然后再放大的,但这样放大后就不能修改了晕

网友:
学习了,各种方法都可用用

网友:
又学习了几种方法,不过我通常是把图按1:1画出,把要放大的部分复制到旁边,用放缩命令调整到适当比例(5倍或10倍等),然后再新建一比例标住样式,标住即可。

网友:
支持6楼的,我一直这样做,很方便。

网友:
修改比例因子就行了

网友(2009-02-15):
修改比例因子,或者是在标注的特性修改标注线形比例。

网友:
可以先把做好的图生成块,然后就可以随意缩放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楼上的意见

网友:
要进行标注设置啊!

网友:
总结一下,有三种标注方法。
1,模型空间里,图形放缩,更改dimlfac值,再标注。
2,模型空间里,图形不放缩,设置不同字高和箭头的标注样式,图形大时,采用大字的标注样式,打印在A4纸上效果一样的好。
3,在图纸空间里,采用视口的方法,进行标注。
以前一直用第1种方法出图,在排布空间时,发生被放缩的图形,没有变到1:1状态,出过几次错。这一段时间在换
第2种方法。第3种方法用得不熟练。

网友(2009-03-22):
在特性里可更改全部尺寸

网友:
改变标注尺寸的比例因子就可以了

网友(2009-08-08):
我一般打印出来,都是放大或缩小纸张的大小的,我觉得挺放便的

网友:
我一直是放大和缩小图框的,这样也蛮方便的

网友:
在布局出图比例很容易弄,就是标注偶尔出错。

网友:
回复23#
先复制需要放大的整个视图,然后用个圈把要放大的部分围起来,把圈外面的剪掉,就可以啦!!

网友(2009-09-17):
,或者是在标注的特性修改标注线形比

网友:
没有必要缩放的

网友:
在布局空间出图,比例可以任意

网友:
没试过,我觉的行不通

网友:
按1:1画好图纸,1:1标注
然后取一个A4图框(297*210)缩小到合适的大小
打印出来之后,A4图框缩小的比例就是零件放大的比例的倒数

网友:
做成块放大  我个人觉得视图效果不是很好,特别是字体很不好看  如果要好看还要修改字体的效果   这样以来还不如直接修改标注特性里面的比例因子好呢

网友:
同意3楼和5楼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讲图框缩小就可以了。另外还可以在布局中进行调整

网友:
布局出图真的很方便,不会出现比例错误的问题,而且标注文字也一样大,看着规范多了!

网友:
转为块在放大

网友:
图形1:1不动,将图纸变化,只是不要1:1打印就行
或者标好尺寸后炸开在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