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D刀具和钻石刀具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8-09-18):
请问PCD刀具和钻石刀具比较的话哪种刀具的抗冲击能力比较强

楼主:
有高手介绍一下啊
谢谢!!!

网友A:
所谓的PCD就是金刚石的一种。金刚石分聚晶金刚石和单晶金刚石,PCD就是聚晶金刚石,人工合成的。你所说的钻石,应该是天然金刚石,比如说划玻璃用的刀具。天然金刚石数量少,价格高,用的比较少;大量使用的是PCD刀具。

网友:
应该是PCD刀具的抗冲击能力比较强吧

网友B:
学习中,这样的刀具是不是适合铝合金高速干式切削呢?

网友:
我见过用PCD铣削铝合金最夸张的是4000米

引用 网友B:
学习中,这样的刀具是不是适合铝合金高速干式切削呢?

网友:
PCD铣削低硅铝的时候,线速度基本都是要求3000-4000米之间的。不过,实际应用时我一般给3000米较多。因为我用过的装PCD刀片的刀盘一般是250mm的刀盘居多,转速太高的话,离心力比较大,对加工中心主轴可能不是很好。

网友C:
铝合金不锈钢有专用的刀具 T6020  T6030材料做的刀片就是专门加工这类材料的

网友(2008-10-26):
引用 网友C:
铝合金不锈钢有专用的刀具 T6020  T6030材料做的刀片就是专门加工这类材料的
兄台弄混了吧

网友:
金刚石刀具一般用于告诉精加工的!速度快是它的优势!

网友(2012-12-19):
我个人觉得是天热的钻头会更硬点 抗冲击强度也高

网友(2013-03-14):
这两个的抗冲击性能都不好,相对的话聚晶的稍微好些吧。

网友:
这些刀具加工高光面 的

网友(2019-08-30):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PCD就是金刚石的一种。金刚石分聚晶金刚石和单晶金刚石,PCD就是聚晶金刚石,人工合成的。你所说的钻 ...

正解

网友(2020-04-15):
PCD是人工合成聚晶金刚石,有整体PCD有涂层PCD。钻石刀具是天然金刚石ND。是整体的

网友:
ND刀具的刃口可以磨的在显微镜下都看不到缺陷,就可以做到镜面加工

网友:
表面加工精度Ra0.004

网友(2021-04-28):
现在pcd用的还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