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胶材料的对比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18):
请问PC和PMMA这两种材质做镜片,那一种比较好,?为什么?镜片还可以用什么材质,比较硬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2008-12-24):
应该是亚克力了,我以前是做镜片相关设备的,那些都是用亚克力的。。。。

网友(2009-02-09):
就LENS而言,PMMA和PC都可以做,用PMMA的约占65%。也就是亚克力的。至于为什么,我有不知道了。 其他可以代替的材料还没有听过哦,哪位兄台知道来说说看

网友:
PMMA好它注塑时收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