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度圆钢---请教

楼主(2008-09-18):
请教各位高手,哪家钢铁厂生产的45#圆钢,交货状态的硬度可以达到HB190以上?

网友:
一般钢厂出厂好像都能达到HB160-180吧.为什么非得要求190呢.再热处理不行吗.

楼主:
要硬度强的.

网友:
有没有哪个厂家提供1045(国内)和1215(国外)材料

有没有哪个厂家提供1045(国内)和1215(国外)材料,要求工厂管理体系正规
外径10-14MM
量不大一年500-800吨左右
是否有相应的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