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泵老是裂盘根仓和成套的原因---请教

楼主(2008-09-18):
我们这老是这样的吧人干的累的啊 ?那个高人指点哈啊  有啥办法啊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柱塞泵盘根老是烧的问题吧?
给你一点建议:
1、盘根组一次不能压的太紧,盘动几圈后再紧一下还要注意压均匀。
2、要是损坏的盘根是粉碎状的,就要考虑用稍硬一些材质的盘根。
3、可以尝试一下在一组盘根的中部加一水封圈,以增加密封性和润滑性。
  我们试过的你不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