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力浇铸的铝合金缸盖的气缩孔如何消除?

楼主(2008-09-18):
我公司生产的铝合金缸盖是砂芯做的重力浇铸发动机缸盖,目前客户反映最为严重的质量问题是:凸轮轴加工面气孔严重,直径在1~2mm之间,有部分的,也有密集性的。请教各位大侠有何好办法可以去除此问题?谢谢

网友:
是表面气孔?一加强造型透气性;二熔炼去气多去几次,尽量排除金属液内气体。

楼主:
是浮在表面小的密集型小气孔,现对型腔的排气塞进行了修整,对铝液也加强了除气时间,情况有所好转,但这种原因的报废品在废品比例中还是相当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