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磁性磨泥过滤---请教

楼主(2008-09-18):
公司的无心磨床精磨镀铬活塞杆,由于铬没有磁性,磨泥不能用磁吸,只能用滤纸过滤。
活塞杆表面出现螺旋,估计与磨泥没有过滤干净有关。
请教各位前辈有没有其它可以可以代替滤纸过滤的方法或过滤设备。
另外磨削用的多堡隆切削液泡沫很多,帮忙推荐更好的切削液。

网友:
螺旋应该和切削液没有关系吧。是什么样的螺旋啊。

楼主:
l就像螺纹一样的螺旋,只是没那么深,螺矩3mm左右。做M12的杆子发生的比较少,做M22的杆子就比较多,但22的也是有的有有的没有。
砂轮,导轮,托板都修整过,应该没什么问题。最有可能的就是切削液没过滤干净,磨泥粘在砂轮上导致该情况发上。不知各位前辈有何高见。

网友:
同意你的分析,螺纹的产生很可能是磨泥粘在砂轮上造成的,过滤上面最简单的方法是增加过滤纸的目数,以提高过滤精度,磨削液上面你可以请教专门做磨削液的技术人员,我有个朋友是做这个的,但不知道你的公司在哪里

网友(2009-09-07):
过滤的话可以采用电位平衡过滤方式,那样没有消耗耗材.过滤比较彻底.具体资料可以看:http://www.kjybiao.cn

网友:
象你这样的情况请考虑磨屑的沉降性,还有磨削液的温度,如果温度过高也会影响磨削精度,个人建议用全合成的磨削液,优点是寿命长,沉降性好,冲洗性好,泡沫一般很少,只是要考虑和你的砂轮、机床的相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