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法兰破裂---请教

楼主(2008-09-18):
我们公司的油缸压力机300直径,法兰盘固定螺丝总是断,一年前连法兰盘也给震裂了,后来又做了一个而且进行了改造,在活塞回程油路上加装了一个溢流阀,以减小回程压力和液压冲击,但今天那个毛病又来了,10根螺丝全部震断,法兰也震裂了,
哪位前辈给指点一下

网友:
法兰和螺丝的强度不够.
请核算一下,重新制作和选用.

网友:
你可拍照片或者仔细描述你的具体结构,大家好给你建议怎样改进。(现状强度肯定有问题)

网友:
缓冲

缓冲设计不到位

网友(2008-12-19):
震动的影响怎么样? 采取些适当的减震方法吧,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加一个减震垫铁试试,或者其他的!

网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
张见识了哦!

网友(2009-03-23):
不错,通过实例学习长见识.

网友(2010-08-23):
这是压力机压到东西时的冲击压力引起的吧,该重新校核螺栓强度和法兰的厚度!!受冲击载荷的预紧力要2.5倍!!!!!

网友:
长见识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螺栓松动了,那么大的油压机运行时会产生振动,建议用螺栓预紧碟簧。

网友:
不要单纯的加溢流阀 因为阀开启的时间和流量都要计算好 简单的办法加一个蓄能器解决压力冲击

网友:
能使用1年,設計應該不會出錯,除缓冲之外,螺絲材質也該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