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设计圆柱夹持机构 ?

楼主(2008-09-18):
请问达人,现在有直径20,30,45,50的四种圆柱,现在需要有一种夹持机构或装置保证以上四种直径的圆柱同心,如做才能达到 这个目的,我需要做一个夹具,要简单的设计,不要讲象车床的夹具,当然那也是准确的方式,但是太大了,我需要的夹具要小型的, 有好的思路吗?谢谢!

网友:
弹簧夹头!

网友:
要保证同心夹持,只需要夹持部件运动是同心的就可以了,简单说,两个夹持件,应该是对称的,加紧运动也是对称的,即夹持件的心不变就保持了被夹持工件的同心了。找本夹具教材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
也好办,弹簧夹头就可以了。

网友:
个人猜想,像丝攻的夹具一样做两个V形槽,试试看

网友:
有点看不明白,是要同时保证四种圆柱的同心,还是每次夹一种,每次之间保证同心呢?

网友:
四种圆柱要求位置同心的精度多高?如果精度不高的话,可试一试,
用两个V形滑块(两个上面各有互补的槽,两个V形滑块可对合起来。)
上各做出一个正螺纹孔和一个反螺纹孔,再做一个带有正反螺纹的轴,
两个V形滑块与正反螺纹的轴装配上,正反螺纹的轴装在固定支座上,
正反螺纹的轴旋转时没有轴向窜动就行了。两个V形滑块可开可合。

楼主:
请给个弹簧夹头的图纸!谢谢!alshidden@163.com

网友:
有个思路大侠可以考虑一下,钻床的钻夹头,市场上有的卖,可以买回用,标准件,便宜一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