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型号确定了长度就确定么

楼主(2008-09-18):
如题,滚珠丝杠型号确定了长度就确定么?那要确定长度的岂不是要定做?

网友:
还有安装方式、旋向、导程、润滑方式、防护形式、滚道精度等级、螺母法兰结构 等等

网友:
从生产滚珠丝杠的厂家要来样本,参照样本,根据你的使用要求定出滚珠丝杠的相关参数,其中包括长度等,根据这些相关参数最后确定出滚珠丝杠的型号。厂家会按照这个型号定做。

网友:
可以定做的,现在只要你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网友:
建议楼主按照国标将各参数标出

网友:
国标当中就含有这一项,按照标准表示就行了。

网友(2011-06-20):
不能定做,还需要有精度等级、类型、装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