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613OW卧式铣床快速的维修

楼主(2008-09-18):
请教X613OW卧式铣床快速的维修X613OW卧式铣床的快速上升坏了,更换一个电磁离合器里的线圈以后,所有的快速都不能运行,只要机床的照明灯开着,离合器的电压由24伏降到18伏,检查了线路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我想请教大家这台铣床的问题在哪,还有电磁离合器具体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是摩擦片吸合带动快速还是脱离带动快速?还有新的离合器线圈的凹槽和旧离合器的凹槽深度差了3MM,,我上传的图片就是旧离合器线圈,这是否有影响?

网友:
电磁离合器的原理是,线圈得电时产生磁性,也就相当于一个电磁铁.磁铁产生吸力将离合器另一半连接上,接通快速,断开机动部分,在接通快速的同时,快速电机的电路也接通了,这个是由机床的电器保证的.电磁离合器吸合的距离是一定的,新的与旧的相差3mm是有影响的.检查一下磨擦片有没有坏.

楼主:
谢谢杨师傅,摩擦片研磨过了,能使用吗?电磁铁产生的吸力是把摩擦片顶紧才接通快速?还是吸力把摩擦片放松才接通快速?

网友:
这个要拆开看一下实物,才能说的.机床的使用说明书有吗?传一份上来看看.

网友:
机床工作台前面有个手柄,放中间是停止,搬向左,点动快速按钮,工作台向左快速移动,搬向右,点动快速按钮,工作台向右快速移动.工作上下移动是另外一个手柄控制的,原理是一样.你那台铣床是哪里产的?

楼主:
我的说明书没办法上传,刚才拍成相片上传没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谢谢杨师傅,我的铣床是福建三明机床厂生产的,说明书没办法上传,拍成相片上传没成功

网友(2009-02-16):
回答

电磁摩擦片是快速用的他不是吸紧和压紧是旋紧靠电磁给摩擦片后面有个旋帽给旋帽一个不动的力就把他旋紧了主要是你的电压不够给的旋力不够所以压不紧快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