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齿轮中为什么会出现两种结果?

楼主(2008-09-18):
一批齿轮加工出来,前提条件:一起调质,一起加工,一起铣齿
                    也检查了,无毛刺,无大小齿!
而齿轮齿声、耐用度有好有坏!为什么?

网友:
分析下金相,看组织

网友:
齿轮加工过程中装夹误差有大也有小,齿坯加工的精度也是有好有差,所以加工出来的齿轮精度也不一样,同是一串子齿轮,穿在同一根芯棒上滚齿,芯棒本身的上下偏差+装夹误差+齿坯本身跳动+机床导轨上下偏差,加工出的齿轮齿圈跳动是有大也有小,跳动大的噪声也大,跳动小的噪声小,噪声大的不耐用.

网友:
齿轮的加工误差和材料在各个点的金相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