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设备设计与选型基础

楼主(2008-09-18):
过程设备设计与选型基础

楼主:

过程设备设计与选型基础

楼主:

过程设备设计与选型基础。3

楼主:
过程设备设计与选型基础4

过程设备设计与选型基础.4

楼主:
过程设备设计与选型基础5

过程设备设计与选型基础.5

楼主:

过程设备设计与选型基础封面

楼主:
说明

共5个压缩包,下载后全部选中同时解压就好了。

网友(2010-12-01):
这好的东家,拼了倾家荡产也要下了~

网友:
拼了也没权下,晕了,那高的权限 ~

网友:
大平台硅片检测金相显微镜
简介:

特点:

最先进的光学设计,无限远光学系统,得到优质的光学成像质量
u

平场无限远超长工作距离物镜
u

超大而平坦的视场,视场直径达到ф26
²
50W
卤素灯配合科勒照明系统,得到明亮而均匀的照明。
²
XY
移动调节手轮可左右互换。载物台行程40mmXY移动范围55×80mm
²

在显微镜内装有中性滤色片和色校正滤色片。只需用手指拉动底座旁的拉,就能迅速方便地将滤色片插入或撤出光路。
规格:
光学系统:UIS无限远光学系统。
        镜:平场无限远超长工作距离物镜

4×(29.4 mm)、10×(16.0 mm)、

20
×(10.5 mm)、40×(5.4mm)。
         镜:超大视场的高眼点平场目镜10×(φ26 )、15×(φ17)(选购)。
观察镜筒:φ26视场,三目镜筒,倾角为30°,1/2CCD适配镜,标准C接口。
照明系统:反射科勒照明系统,偏光装置,12V50W卤素灯,数显电压表,
内装式滤色片(黄、绿、蓝、中性)。
调焦系统:粗微动同轴,行程40 mm
台:XY移动范围55×80 mm,右手(或左手)低位同轴手轮。
器:六孔转换器。
电源系统:90260V/5060Hz
选配:
1.12V100W卤素灯
2.平场无限远超长工作距离物镜

50
×(9.09mm)

60
×(7.01mm)

100
×(6.38mm)
    3.专业数码相机接口或CCD接口
上海也鸿光学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021-6051368720904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