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和磁铁---请教

楼主(2008-09-19):
初中物理书上就说了,“把吸引铁、钴、镍的性质叫做磁性”
可是为什么能被磁铁吸引的不锈钢却用来证明是不含镍的;而不能被磁铁吸引的不锈钢却用来证明是含镍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解惑一下啊

网友:
初中物理书上就说了,“把吸引铁、钴、镍的性质叫做磁性”
可是为什么能被磁铁吸引的不锈钢却用来证明是不含镍的;而不能被磁铁吸引的不锈钢却用来证明是含镍的?
事实是这样的-----
铁磁性在定义时所针对的铁、钴、镍都是单质态的。
而含镍不锈钢中的镍由于和铁原子的相互作用已经形成了晶格结构为面心立方的奥氏体形态(室温下),而奥氏体形态的铁镍合金相组织由于其具体的电子轨道作用和空间结构重组使其产生了顺磁性,所以用磁铁无法吸住,但不含镍的马氏体不锈钢就正好相反,因为马氏体相具有抗磁性......
另外要补充的是:能够被磁铁吸附是有一定条件限制的,比如马氏体不锈钢当其在高温下产生奥氏体相变后就不能被磁铁吸附了,建议了解一下“铁碳平衡相图”。

网友:
初中物理书上的定义是举例说明性质的,看看高中或者大学物理课程里面关于磁性的介绍就知道什么叫做磁了,然后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因为马氏体相具有抗磁性. 举个例子440B,对应Z90CDV18

网友:
它本身就具有磁性的说

网友:
不锈钢中组织结构不一样其有没有磁性是不一样的。镍在不锈钢中是促进奥氏体的形成元素。奥氏体组织的不锈钢是不含磁性的。

网友:
那这种呢

你说1Cr18Ni9Ti是没有磁性的吧   是因为奥氏体相的关系。

楼主:
呵呵
楼上的兄弟们都是高手!
坛子里面还是人才济济啊,藏龙卧虎啊
谢谢兄弟们了,不是茅塞顿开,也领悟大概意思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