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清除毛刺的最佳方案--量大

楼主(2008-09-19):
现在有一个产品:在φ14的圆筒形零件上加工一个M5的螺纹,圆筒壁厚2.5,材料A3。数量100W。现在让人头痛的事情是螺纹孔与筒内壁相贯处的毛刺问题,由于数量大,所以考虑用手工清除的成本太大,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喷砂,注意砂的粗细

网友:
钻完孔然后喷砂最后攻牙

网友:
要看该零件所用材料是否适合喷砂
万一喷砂后吧零件的表观破坏了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听说有一种火焰去除毛刺方法
还有一种使用干冰喷射的方法来去毛刺

网友:
去毛刺方法有很多:例如超声波清洗法,煮洗法,压力冲洗法 ,蒸汽浴清洗法,电化学清洗法熔盐清洗法 等,各种清洗方法都有自己的优缺点。在这里给大家说说超声波清洗法: 超声波清洗是利用波的振动来清除部件的毛刺不易造成部件的损坏

楼主:
因为零件后道还要做表面电镀处理的,所以不考虑用喷砂处理,正在考虑用超声波

网友:
在这里不知化学去毛刺的方法行不,是否会破坏螺纹?

网友:
超声波振动清洗法是很常用的一种表面处理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属于表面处理的范畴的吧?

网友:
楼主,我这有种纤维油石刷,适合大规模机械加工。也许可以?

网友B:
10楼的,给同志们介绍一下这个产品把
价钱怎么样,实用行怎么样啊

网友C:
10楼的,请问会破坏内孔的表面质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楼的,给同志们介绍一下这个产品把
价钱怎么样,实用行怎么样啊

     此产品是日本06年出来的,也不算新了。材料是氧化铝做成的纤维,因此比较耐磨。可以磨削HRC57以下的材料。用途是去除0.1mm的毛刺和盲孔,深孔的抛光处理。如果说砂号的话基本相当于1200#左右,因此磨好以后表面光洁度相当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楼的,请问会破坏内孔的表面质量吗?

有轻微切削,抛光效果,抛好表面粗糙度在Ra 0.2~0.6左右

网友(2008-11-25):
回复 楼主:

好东西的啊.........

网友:
拿锉刀慢慢来

网友(2008-12-28):
化学去毛刺的方法

网友:
楼主的零件尺寸精度应该不是很高,可以考虑用电化学方式去毛刺,电化学去毛刺的效率很高,很适合你的产量

网友:
加把毛刷吧,是加工中心上干吗?

网友:
我看用挤压珩磨的办法比较好,就是需要设备和工装,经济,效果可能比较好

网友:
机械抛光,注意用小的软磨料。

网友:
孔去毛刺刀

网友(2009-02-03):
超声波清洗,很普遍应该。
喷砂会对部件造成损坏。

网友:
28楼打东东很不错,最小直径是多少?

网友:
2-90mm都有解决方法.
2MM以下需要定做.
QQ  592223995

网友:
用化学去毛刺所消耗的代价也太大了吧!

网友:
用刮刀刮下就那么费力么? A3钢又不是不锈钢

网友:
建议采用超声波去毛刺 我们厂加工小孔去毛刺就是用那个方法

网友:
看看我做的展板!呵呵,要参展了哦

网友:
加工后不能喷砂了吧。

楼主:
楼上的,是在宁波看展还是参展啊?

网友(2009-03-05):
试一下反螺旋丝锥或先端丝锥

网友:
可采用化学去毛刺工艺,对化学去毛刺工艺不了解的客户,可发邮件到sale2@cullygrat.com.cn

网友:
用超声波去毛刺成本大

网友:
超声波能行

网友(2009-04-11):
喷砂,会拉伤工件!用超声波

网友(2009-11-09):
喷砂,会拉伤工件!用超声波
引用 网友D:

超声波应该只能把脏的东西去掉,毛刺可能很难去掉,毕竟毛刺是和工件本身连接在一起的,光靠振动可能达不到要求,最好采用化学去毛刺工艺.

网友:
A3钢属于不锈钢范围,内部攻丝后的毛刺问题估计用超声波清除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