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2006打开画直线---请教

楼主(2008-09-19):
我装的是AUTOCAD2006版的,用了好长时间都没问题,今天打开画直线是命令栏中显示"直线命令不存在".
我重新安装了,还是这样,大哥大姐帮帮忙哦!!!!

楼主:
对不起我急需解决啊

对不起我急需解决啊,帮帮忙吧,大侠们

网友:
还真没碰到过这个问题
那你直接命令里输入 L
有么?

网友:
真没遇到这样的难题
再试下
要重装的话最好把注册表项清理掉和之前的安装文件都删除再重装

网友:
这是第一次碰到,我想只能用卸载以后重新安装才行。

楼主:
在直线命令前加小数点可以

我在网上求助有人教我在直线命令前加小数点可以,但是每次画都要输入影响画图速度啊!安装的办法我都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重换个版本看看吧

楼主:
谢谢各位啊!问题已经解决了,我重新安装了系统,再装CAD就好了,我想应该是我系统出了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