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过盈量,能达到要求吗?

楼主(2008-09-19):
套:材料40Cr,外径168,内孔100H7
轴,实心,材料40Cr,100v6
结合长度120,无键,粗糙度3.2
热压后能达到传递扭矩70KN.m的要求吗?

网友:
100v6,
套的厚度不够,热装可能涨裂,压装以后就失效了,

你师傅在哪?怎么会有这个数据?

楼主:
100v6  +0.168/+0.146    100H7 +0.035
100H7/v6  这样的过盈配合设计手册中允许的啊。最大过盈量0.168,壁厚34不够吗?会涨裂失效?

网友:
应该可以的,开裂的机会不大

不过看你的要求,觉得选的公差带偏大了

网友:
这点过盈量不会开裂,
可以计算出可以承受多大的扭矩,机械手册里有啊

网友:
我觉得过盈量大一些了,可以计算一下的,有手册可以查到计算方法,但裂的可能性不大,我的经验是过盈量在0.12时厚度15mm肯定不会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