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系统中弯管的修复---请教

楼主(2008-09-19):
泵出油口有一弯管,弯管角度是90度,外径52,内径32。在90度弯管处出现了一裂纹,导致泵不能建立压力。泵型号是力士乐的A10VSO140,系统压力是27.5MPa。请教这个弯管裂纹如何修复。
我想到的措施:
1、准备厚壁管,用弯管机从新做一个。(可以,但时间太长,我没时间等)(请教大家高压管的弯管工艺?)
2、直接在裂纹处焊好。(我以前焊过另外一个泵的出油管,但效果不好,焊不住)
3、用自由锻锤打一L型毛坯,两端打孔,然后将原弯管弯部替换下来,与直管部分焊接。(这个方案将液体流动方向改为了直角流动,对液压系统会有什么影响?)
请大家讨论都有什么修复措施?
帮我分析一下我的第三个措施的利弊。
谢谢!!!

网友:
准备厚壁管,用弯管机从新做一个。(可以,但时间太长,我没时间等)。。。。。。
52×5,57×5的管烂大街了,火烤弯管不能接受?

网友:
弯管机做一个,时间太长吗?
直接找一根管子,虎钳夹劳,氧炔焰加热弯曲至所要角度,然后截取长度,不知道能不能接受?

网友:
加工弯管模具氧炔焰加热弯曲至所要角度,然后截取长度。

网友:
用角磨机将裂纹清理彻底然后用丙酮将油渍清洗干净,用氩弧焊逐层焊接可以解决问题。
当然这样做没有直接更换一段弯头效果好。

网友:
直接更换不需要太多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