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焊接用的焊棒材料

楼主(2008-09-19):
如题,焊接用的焊棒材料那种焊接性能最好?电器控制柜中的接线铜板是什么材料?

楼主:
散热好,又耐温,强度高的焊棒选用什么材料,采用逆变电源焊接方式

网友A:
我们的好像是用的银磷铜的焊丝……什么叫逆变电源焊接方式?是感应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好像是用的银磷铜的焊丝……什么叫逆变电源焊接方式?是感应焊吗?
应该就是逆变直流焊机

网友:
怎么感觉有点迷糊,能说具体一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焊接装置的机械零件材料选用问题,用于焊接头的焊接链接零件的材料如何选用?

网友:
焊接机器中的铜排一般的用无氧铜C1010,点焊机电极用锆青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