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液压系统设计---请教

楼主(2008-09-19):
低温液压系统设计:
接了一个系统,使用温度范围是-40℃~80℃,头痛的是在低温时的情况,油液,密封,油泵,加热,等等。

恳请有经验的高手提些建议。

网友:
1.液压油可以选用12号航空液压油(红油),该种液压油粘度对温度变化不敏感
2.O形圈及斯特封,格来圈及防尘圈(特康)的O形圈均需选用材质为试5171或5180(西北橡胶厂)可耐低温-60℃,我们军品都用这种材质的O形圈
3.油泵可以按实际技术要求选用威格士的派克的,但须特殊订货
4.加热器可以用台湾的如北部精机,金油压的
以上我们正好搞了一个项目,军品,要求按GJB做了低温存储和低温工作实验,已通过验收。
试验是在沈飞环境试验室做得

网友:
液压阀需自己更换耐低温密封件,厂家不提供这种服务

网友:
意大利迪普马的液压件也可以,还有萨奥的件,国内是西安博大有供货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简练明细的精彩回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