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牌号CNMG120408,字母M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08-09-19):
例如:CNMG120408
这个牌号其中的字母M代表什么意思啊
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对不起,原来说“加工不锈钢专用”的答复是错误的。)

楼主:
在这个位置上可能还会有G.E等字母,各代表什么含义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M”表示加工不锈钢专用。

C代表刀片形状80°
N代表刀片后角0°
M代表刀片公差精度等级
G代表刀片形式
12代表切削刃长度12mm
04代表刀片厚度4.76mm
08代表刀尖圆角0.8mm

网友:
M是精度,这个级别的是烧结的刀片,公差比较大,一般用在粗加工
这种东西多看看样本,每个公司的样本上面都有含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代表刀片形状80°
N代表刀片后角0°
M代表刀片公差精度等级
G代表刀片形式
12代表切削刃长度12mm
04代表刀片厚度4.76mm
08代表刀尖圆角0.8mm

这个解释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是12不能说是切削刃的长度,而应该是刀片内切圆的直径。

网友:
G代表刀片固定在刀杆的方式。有无孔,通孔,单面沉头等分别

网友:
G代表刀片上的孔的型号,它选刀杆用的。

网友D:
12有可能代表刀杆刀方的尺寸

网友:
M精度啦!12是切削刃长04是厚度代号08是R角

网友(2008-12-15):
引用 网友C:

这个解释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是12不能说是切削刃的长度,而应该是刀片内切圆的直径。

那WNMG080408的08是代表内接圆是08吗?

网友(2012-06-26):
引用 网友D:
12有可能代表刀杆刀方的尺寸

M表示刀片的制造精度

网友:
M表示刀片的制造精度

网友:
刀片的精度

网友:
CNMG120408中的12,04,08除了08是刀尖R0.8外,12和04都是代码。12是刃长代码。04是厚度代码。不是说刃长就是12,厚度就是4。

网友:
这个是硬质合金刀片的牌号,M代表的是刀片形状内切圆的直径公差D±0.05-0.15²,内切圆到刀尖距离m公差为±0.08-0.20²,刀片厚度s公差为±0.13.这个位置的字母分别代表不同的刀片尺寸公差。

网友:
呵呵这个很简单啊  这是标准型号数控刀片的型号表示方法
CNMG120408    C 代销刀片形状是指菱形80°的刀片   N代表刀片后角指0°后角   M指的是刀片公差即是指的精度   G代表刀片孔型G代表直孔
12指的切削刃长  04指到片厚度    08指刀尖R角的大小

也就是说标准型号的数控刀片4个字母和3组数字分别表示刀片的:形状  后角  公差  孔型  刃长  厚度  R角

网友:
M代表工差等级,一般M为正负0.13